[求助] T2B转换ibis模型

楼主(2024-03-19):
设置Sigrity T2B的时候明明设置了两个输出端口。但是仿真的生成的spectrce脚本就只生成一个输出端口配置。 难道一次只能仿真一个端口?

网友A:
如果是差分信号需要同时仿,要在端口信息里面指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差分信号需要同时仿,要在端口信息里面指定

如果不是差分。但是一个模块可能需要好几个端口的ibis。也只能一个ibis对应一个输出端口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不是差分。但是一个模块可能需要好几个端口的ibis。也只能一个ibis对应一个输出端口? ...

最后生成的ibis model会全部归在一个文件里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后生成的ibis model会全部归在一个文件里面

好的大佬。那也就是说一个输出端口就需要仿真一次。是这个意思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大佬。那也就是说一个输出端口就需要仿真一次。是这个意思吧?

你只需要把端口类型,对应的一些电压值给好,理论上你就不需要管了,软件会根据端口定义的类型来搭建各种tb,并根据这些仿真的结果拟合生成ibis model

你最后还可以通过T2B验证生成的ibis model和你提供的电路spice拟合度是否足够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大佬。那也就是说一个输出端口就需要仿真一次。是这个意思吧?

拟合的时候,一个端口远不止一个tb,他会搭建很多tb,过程中你可以到输出的目录下去看细节的tb跟log,这个过程一般会比较久,所以如果想让这个过程快一些的话,输出pin建议生成的时候把电路的关键路径抠出来就行,输入pin就把从pad看见的寄生部分带上就行

楼主:
大佬 有个疑问如何加快仿真速度。例如T2B运行spectrce的命令为spectrce 文件名。能否传递参数为运行命令为spectrce ++aps  文件名???

补充内容 (2024-4-21 12:30):
已解决,可以传递++aps  并且设置t2b 并行仿真。

网友(2024-07-23)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差分信号需要同时仿,要在端口信息里面指定

你好, t2b 如何支持CML差分信号的建模,十分感谢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佬 有个疑问如何加快仿真速度。例如T2B运行spectrce的命令为spectrce 文件名。能否传递参数为运行命令为s ...

大佬 请问怎么设置的?一直都是单核跑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佬 请问怎么设置的?一直都是单核跑的

两个方法1.和我说的一样往spectrce里面传递++aps命令  2.t2b有自带的超频方式。
传递++aps运行命令(检查方法运行一段时间之后top查看cup是否超过100%)

自带超频方式(查看方式运行之后top查看是否存在多个t2b运行程序)

网友(2024-09-06):
引用 楼主:
大佬 有个疑问如何加快仿真速度。例如T2B运行spectrce的命令为spectrce 文件名。能否传递参数为运行命令为s ...

大佬,能否写个完整的语句,没看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两个方法1.和我说的一样往spectrce里面传递++aps命令  2.t2b有自带的超频方式。
传递++aps运行命令(检查 ...

感谢感谢

楼主:
不客气 有问题再讨论

网友(2025-04-09):
引用 楼主:
两个方法1.和我说的一样往spectrce里面传递++aps命令  2.t2b有自带的超频方式。
传递++aps运行命令(检查 ...

谢谢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