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18或者innovus20 PR后,部分模块变成黑盒子

楼主(2024-03-19):
使用ivvovus PR 完成后,导出的.v网表,有部分模块只有输入和输出端口的定义,里面的器件全部没有了,变成了黑盒子,不知道是不是innovus PR过程中出了问题,还是DC综合后的网表有bug? innovus的log文件里面没有error。

网友:
所谓的部分是哪些模块?

网友A:
可能是被优化了,fm check看看有没有问题。 deleteEmptyMoulde可以去掉这些空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被优化了,fm check看看有没有问题。 deleteEmptyMoulde可以去掉这些空的。 ...

formality的结果看,几个模块成了block box,现在不知道是DC出来的网表有问题引起的?还是innovus什么option设置导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