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利用csh脚本生成网表问题

楼主(2024-03-19):
请教各位大神,用csh脚本生成网表时需要添加什么语句可以直接生成【】的网表

楼主:
谢谢回复,这个是streamout的参数,想要的是cdl的参数

网友:
是这个吗

网友A:
用GUI生成一个CDL, 一个选择[],一个不选择,然后比较下si.env就明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GUI生成一个CDL, 一个选择[],一个不选择,然后比较下si.env就明白了

也是一个好办法,谢谢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