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没有用过Synopysys DDR的朋友??

楼主(2024-03-19):
DDR PHY 的DFT和bypass信号怎么连接???是连接到noc让CPU操控还是连接到PAD??

网友A:
设计一般不处理这些信号,设计是把这些信号交给DFT的人员去插入DFT逻辑,如果不用的话,进行 tie0/floating 处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计一般不处理这些信号,设计是把这些信号交给DFT的人员去插入DFT逻辑,如果不用的话,进行 tie0/floating ...

那DFT的信号总要有个输入输出吧,不CPU来输入,就是连到芯片外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DFT的信号总要有个输入输出吧,不CPU来输入,就是连到芯片外面

这需要看DFT那边是通过什么来控制这条路径了。
常见的是用JTAG通路控制,也就是通过DFT逻辑连接到外部的JTAG PAD上。用mcu也可以实现,mcu一般会用GPIO口来灌测试激励。
最终都是会连接到外部PAD上,毕竟DFT在CP/FT时候肯定得做,看你项目的实现方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需要看DFT那边是通过什么来控制这条路径了。
常见的是用JTAG通路控制,也就是通过DFT逻辑连接到外部的J ...

那没这么多引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