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dl网表转电路,w无法正确读取

楼主(2024-03-19):
用cdl网表自动转换成电路,其余部分都能正常生成,但是导出来的管子l能够正常读出,w读不出来全是最小尺寸,按照论坛里的方法改参数名字改大小写都试了一遍,还是一样l正常,w最小尺寸,甚至我去掉device mapping里关于参数的部分它还是l正常读取,w最小尺寸,请问有人遇到过知道怎么解决吗

网友A:
可以把cdl文件里面的W可以改成Finger Width对应的Name,这个在Name可以在CDF里面查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把cdl文件里面的W可以改成Finger Width对应的Name,这个在Name可以在CDF里面查看 ...

这个方法我已经试过了,不管是改成total width还是finger width,出来还是无法读取w的值

网友B:
工艺是一样的吗?你可以在目标工艺中添加一个device, 看看w的值范围

网友C:
能把你的cdl cdf 中的对应管子的描述 以及device mapping 的描述 贴图出来,对照着 分析可能会减少时间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能把你的cdl cdf 中的对应管子的描述 以及device mapping 的描述 贴图出来,对照着 分析可能会减少时间 ...

您好,第一张图是cdl,第二张图是decive select,第三张图是cdf,cdf里的w,fw,Finger Width ,Total Width我都试着改过了还是没有效果

cdl

cdl

device map

device map

cdf

c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工艺是一样的吗?你可以在目标工艺中添加一个device, 看看w的值范围

您好,是一样的,输入的w值并没有超出管子参数的范围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,第一张图是cdl,第二张图是decive select,第三张图是cdf,cdf里的w,fw,Finger Width ,Total Wi ...

导入后,可以updata cdf
如果还是不对,我看了这几张图,我也没头绪,对比我之前的device map 发现,我写的没有 =
是 propMap :w fw

网友A:
devicemap文件里面第一个mp5换成pfet,mn5换成nfet试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evicemap文件里面第一个mp5换成pfet,mn5换成nfet试试?

试了下还是只能读出l,不能读出w

楼主:
用cdf edit读出来的w难道是假的吗,不然我已经把cdl和device map里面的w都改了一遍了,还是读不出来,如果是过程步骤有欠缺的话,l的区别他为什么又能读出来呢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是工艺商提供的stdcell网表里部分管子信息不全导致的,但这也引来了个新的问题,部分管子信息不全应该只导致那几个器件w无法正常读取才对,为什么所有的器件w都读不出来了?帮他补上就能全部读出来,很奇怪

网友(2025-09-04)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了,是工艺商提供的stdcell网表里部分管子信息不全导致的,但这也引来了个新的问题,部分管子信息 ...

楼主,我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,请问你所说的信息不全能贴出来看看吗?我检查了我的网表没找出来问题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