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一个修复sch objects grid的skill脚本

楼主(2024-03-19):
作用:如题。

用法:在CIW窗口load SchFixGrid.il脚本,先选中obj,然后用SchFixGrid(grid)调用,grid为想适配的格点,一般是0.0625或者0.03125。设了一个默认的值0.0625绑定在数字键盘6作为快捷键。

561 Bytes, 下载次数: 50 , 下载积分: 资产 -2 信元, 下载支出 2 信元

网友:
谢谢大佬一直分享

网友A:
谢谢大佬,试了一下很好用,能不能再添加wire连线不在格点也自动回到格点上呢,可以推荐一些skill的学习参考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大佬,试了一下很好用,能不能再添加wire连线不在格点也自动回到格点上呢,可以推荐一些skill的学习参 ...

这个脚本对wire也起作用的,你是没选上吗?

至于学习参考,讨论区和资料区都有很多教程,下下来学习了解下基础知识,知道一个常见的脚本具备的结构,怎样运行,是怎么工作的,这就够了,然后就是猛猛地练。先照抄,然后是模仿,之后就尝试写完全自己构思的

网友(2024-05-12):
这个还是很实用的,有的时候电路里面很多instance不在网格点上,改起来很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