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ayout图层无法选择

楼主(2024-03-19):
layout 选择图层后,按P快捷键,图层跳转M1层,无法在选择其他层,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解决办法吗。

网友A:
点击左侧列表也不行吗

网友:
有些层是不能用P来画path的,会自动跳到下一个可以p的图层。

网友:
不是金属的层次用path或者R 键位画

网友:
你的快捷键P估计被设置为 creat wire ,wire代表连线,所以只能是跳到最近的poly 或者metal层

网友:
有可能你shift E 那边开启了TAP  当你 鼠标停留在ME1的时候, 不管你左侧选的是 ME2/3/4/5  P出来的只会是TAP到的ME1, 同理,当你鼠标停留在POLY,  你左侧选的是ME1,  按P 出来的 是POLY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点击左侧列表也不行吗

不行,目前解决是先画图层,按Q修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