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dcdc补偿模块的传递函数?

楼主(2024-03-19):
推得补偿网络的传递函数跟式(3-3)不太一样,sRoCc1+sRcCc可以约等于sRcCc1(因为Ro>>Rc,Cc>>Cc1?)?

网友A:
1.我认为文中推导有点问题,不能约等的原因见图。

2.分享一个快速估计零极点的方法:随着频率升高,电容阻抗降低到等于并联电阻时,贡献一个极点。电容阻抗降低到等于串联电阻时,贡献一个零点。当频率升高超过零极点频率,电容视为短路。
所以这里我认为P1=1/(Ro*(Cc+Cc1))更合理准确一些。
关于2的参考资料: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58859060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我认为文中推导有点问题,不能约等的原因见图。

2.分享一个快速估计零极点的方法:随着频率升高,电容阻 ...

这个分析原则是怎么得到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我认为文中推导有点问题,不能约等的原因见图。

2.分享一个快速估计零极点的方法:随着频率升高,电容阻 ...

意思是补偿网络这里贡献了两个极点和一个零点。

P1、P2怎么根据“随着频率升高,电容阻抗降低到等于并联电阻时,贡献一个极点。”得到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意思是补偿网络这里贡献了两个极点和一个零点。

P1、P2怎么根据“随着频率升高,电容阻抗降低到等于并联 ...

1.设频率从0开始增加,补偿网络左边两支路阻抗约等于1/S(Cc+Cc1),也就相当于Cc和Cc1并联,Ro*(Cc+Cc1)最大显然是主极点,所以P1≈1/(Ro*(Cc+Cc1))

Z1就不说了,注意f>Z1,Cc相当于被短路,所以等效为Cc1和Rc||Ro并联。
Ro>>Rc,Rc||Ro=Rc,所以P2≈1/(Rc*Cc1)。

2.分析原则应该是原博主翻译自Mora的《Analog IC Design with Low-Dropout Regulators_2nd》8.1节。
也可以自己简单推导验证下。
以及我看到论坛里有个非常好的贴子,对RC零极点做了详细推导证明。
链接: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888041-1-1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设频率从0开始增加,补偿网络左边两支路阻抗约等于1/S(Cc+Cc1),也就相当于Cc和Cc1并联,Ro*(Cc+Cc1) ...

那补偿模块的传递函数怎么表示呢?

这样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补偿模块的传递函数怎么表示呢?

推导有点粗心,分子少了Ro,分母少了S。
这个问题如有帮助,请采纳答案。

网友B:
peak current mode的经典二型补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推导有点粗心,分子少了Ro,分母少了S。
这个问题如有帮助,请采纳答案。
...

那分子这个R0哪来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eak current mode的经典二型补偿

总共有几型?I型怎么补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eak current mode的经典二型补偿

你说的I型、Ⅱ型、Ⅲ型是这样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设频率从0开始增加,补偿网络左边两支路阻抗约等于1/S(Cc+Cc1),也就相当于Cc和Cc1并联,Ro*(Cc+Cc1) ...

为什么“f>Z1,Cc相当于被短路”,而Cc1不相当于被短路呢?

网友(2024-08-08)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“f>Z1,Cc相当于被短路”,而Cc1不相当于被短路呢?

注意条件设定,CC>>CC1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