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ower switch

楼主(2024-03-19):
请教下  upf设计,pnr后的网表存在power switch,那么与dc后网表做形式验证,有什么需要注意的?谢谢

网友A:
power switch chain 不影响formal chec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ower switch chain 不影响formal check

谢谢回复,那需要设置啥命令吗?让power-switch不影响fm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,那需要设置啥命令吗?让power-switch不影响fm

你是碰见了powerswitch 影响fm 的问题了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碰见了powerswitch 影响fm 的问题了么

现在也不是很确定  是power switch引起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也不是很确定  是power switch引起的。

这玩意工具认为就是一堆buff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