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使用abstract提取lef时的小疑问

楼主(2024-03-19):
在使用abstract软件做lef提取时,bloakage栏中,选择金属的blockage的类型时,会有三个选项:Cover、Detailed、Shrink

请问这三个选项的具体区别和用途都是什么呢?

网友A:
表面理解:cover 盖成一片, detail block跟实际metal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表面理解:cover 盖成一片, detail block跟实际metal一样

你说的这个我知道,都尝试着出过这几种,只是不知道他们根本上的区别和应用场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