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咨询大佬们一个lvs问题

楼主(2024-03-19):
左边电路和右边电路是一样的,一个I3输出接到I7的电源打了lable,不知道这样是有冲突还是什么的,lvs一直过不了,换成左边的连线就可以过了,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屏蔽这种错误吗。

网友A:
昨晚群里已解答

网友B:
怎么解决的?按理说不应该报错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昨晚群里已解答

大佬有layout交流群吗,可否分享一下。

网友C:
是不是用global定义vdd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解决的?按理说不应该报错啊

不要用vdd开头lable去连接就好了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用global定义vdd了?

是的,后面换个名字就好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昨晚群里已解答

你好,可以进群跟大佬们学习学习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昨晚群里已解答

大佬,可以分享下layout群吗,多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