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命令行导出CDL文件时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24-03-20):
我在用命令:

si -batch -command netlist     导出cdl文件的时候,terminal总是会报这个错:

*WARNING* ddMapGetFileViewType: You are trying to run a CDB executable on an OA library file 'sch.oa'. The file is in library 'try_script_111hst22' in cell 'inv_lvt_x2' in view 'schematic'. You must run an OA executable to use that library file.
*Error* dbClose: argument #1 should be a database object (type template = "d") - nil
*WARNING* dbOpenCellViewByType: Unable to open an OpenAccess design with CDBA application.

不太清楚是为啥,cds.lib也拷贝到运行的目录底下了,si.env用的是从CIW里面导出的,我用这个si.env从CIW里面导出就没问题,用命令行自己导出就有问题,查了好多文档也没发现问题,请大神解释一下

网友A:
提示很清楚了尝试用cdb软件打开oa库   软件只能打开cdb 格式的库  换个版本高的软件 或者找cdb的库

网友B:
看下你virtuoso的版本, 你的virtuoso应该是IC5141吧, 换个Virtuoso6/617或者Virtuoso6/618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下你virtuoso的版本, 你的virtuoso应该是IC5141吧, 换个Virtuoso6/617或者Virtuoso6/618 ...

谢谢您的回复,但是我用的就是IC617,请问是不是si工具没有更新的缘故啊?因为我用CIW导出是没有问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提示很清楚了尝试用cdb软件打开oa库   软件只能打开cdb 格式的库  换个版本高的软件 或者找cdb的库   ...

谢谢您的回复,请问怎么查看软件版本呢?我的cadence是617,但是不清楚这个si命令的版本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您的回复,但是我用的就是IC617,请问是不是si工具没有更新的缘故啊?因为我用CIW导出是没有问题的
...

你再去看下library/cell/view下面文件的后缀, 看看是oa还是cdb, 你这个错误是版本不一致的,或者执行下which si看看全路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再去看下library/cell/view下面文件的后缀, 看看是oa还是cdb, 你这个错误是版本不一致的,或者执行下 ...

大神,我的文件里面是sch.oa,还有一个data.dm,请问如果用cdb格式的话应该怎么导出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再去看下library/cell/view下面文件的后缀, 看看是oa还是cdb, 你这个错误是版本不一致的,或者执行下 ...

大神,我的后缀是sch.oa还有一个data.dm,master.tag

请问如果想转成cdb的话,应该怎么弄啊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神,我的后缀是sch.oa还有一个data.dm,master.tag

请问如果想转成cdb的话,应该怎么弄啊?

一般都是CDB转OA的, CDB格式跟老了,CDB只有IC5141支持,从你错误的信息看是你用了IC5141的Virtuoso去对OA格式的数据进行操作,归根到底,你应该去找一个IC618系列的virtuoso去打开

网友:
这是CDB转OA的一篇文章,可参考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9naLwFoHtrrtCSqzN1CPlg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都是CDB转OA的, CDB格式跟老了,CDB只有IC5141支持,从你错误的信息看是你用了IC5141的Virtuoso去对 ...

谢谢大神,昨天查看了一下我们服务器上的软件

好像si命令调用的就是IC5141,管理员权限也不在我这里,应该我这里不太方便解决
我找到了用Skill命令调用cadence的CDL out
transCdlOutForm->cdlOTemplateFile->value=strcat(CDLFilePath "/" cdlCell "_CDL_OUT_Template_File")
transCdlOutGetProps(transCdlOutForm->cdlOTemplateFile->value)

hiEnqueueCmd("hiFormDone(transCdlOutForm)")

只需要自己写一个Template cell就可以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神,昨天查看了一下我们服务器上的软件

好像si命令调用的就是IC5141,管理员权限也不在我这里,应 ...

你可以确认下你们有没有Virtuoso6系列的Virtuoso, 如果有, 将你的环境配置到virtuoso6系列中, 然后再执行就ok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可以确认下你们有没有Virtuoso6系列的Virtuoso, 如果有, 将你的环境配置到virtuoso6系列中, 然后再 ...

好的,谢谢大神,我去试试

网友(2024-07-17):
我只有那个Error没有warnning是咋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