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找有系统级ESD经验的工程师

楼主(2024-03-20):
单芯片能通过HBM 正负4KV ESD。接上锂电池上电后按IEC61000-4-2系统级ESD、静电枪、+/-4kv,多个管脚fail,尤其负压更明显。
找有系统级ESD经验的工程师帮忙分析解决,有酬谢。
微信  XL_SH03
QQ    1071769483

网友A:
IEC 4kv,peak要15A了,并且持续时间也长,能量比4kv hbm高不知道多少倍了

外部没有tvs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EC 4kv,peak要15A了,并且持续时间也长,能量比4kv hbm高不知道多少倍了

外部没有tvs吗? ...

外部没有单独tvs。关键是不带电池不上电、可以pass。还有竞品外部也没有tvs也可以pass

网友:
那就看竞品的内部电路.....
反向的话,电路原理要搞清楚......

网友A:
或者电路没有问题,device size也没有问题,走线、cont、via等可能有问题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或者电路没有问题,device size也没有问题,走线、cont、via等可能有问题.....

是啊,电路上power clamp,IO的保护二极管都有。不上电打静电枪也OK,一接电池就不行。去层拍照也知道那块烧坏、但是不知道原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啊,电路上power clamp,IO的保护二极管都有。不上电打静电枪也OK,一接电池就不行。去层拍照也知道那 ...

没有片外TVS,就是chip esd网络来进行保护。esd 网络非常复杂,case by case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啊,电路上power clamp,IO的保护二极管都有。不上电打静电枪也OK,一接电池就不行。去层拍照也知道那 ...

你说接电池就不行,可能latch了.....

看看版图,latch path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说接电池就不行,可能latch了.....

看看版图,latch path.....

M2

M2

M2

网友:
M1拍照

M1

M1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说接电池就不行,可能latch了.....

看看版图,latch path.....

poly拍照

poly

poly

网友:
肯定是LU了

网友:
接个仿真跑跑看啊,说不定第一个peak就太高挂了

网友:
大概率是LU,可以降低电源电压试试看,如果能pass,那就是LU了。从LU上去分析。
下电能pass说明ESD路径上要是ok的,不过不排除内部有潜在损伤。

网友:
属于TLUP了,IEC 引入的端口 trasient 引入LUP,就像前几个说到的,降低电压,或者在电源供电限流看看是否pass

网友:
你把照片都放大100X后看损伤点,这样子1层层就能看出来了

网友:
好像是低压数字区域烧坏了?盲猜一个LDO过冲低压器件击穿引起的LU,衬底电流很容易抬高BG。像楼上说的电源限流,或者BG/LDO想办法限个电压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