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开关电容分析

楼主(2024-03-20):
想请问下大家这个开关电容如何分析Vx+、Vx-最终的电压差呢?
在YN=1时,电容接成环路,电荷会相互抵消?

网友:
Y=1时,四个电容电压已知;YN=1时,四个电容接成环路,他们之间会进行电荷转移,结果就是上面C1,C2电压之和等于下面C1,C2电压之和。大致结果为Vx+ - Vx- = c1/(c1+c2) * vcm - c2/(c1+c2) * Vin

楼主:
感谢解答,我把推导的式子列出来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