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DC电路设计求助

楼主(2024-03-20):
20资产
模拟IC设计小白,想设计一个boost型DC-DC电路,已经了解DC-DC电路相关的拓扑结构,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着手,有没有大神说一说指点一下,万分感谢!!

网友A:
从建模开始,先把零极点,补偿,稳定性搞清楚

网友:
了解架構後,可以嘗試使用PSIM或是SIMPLIS EDA去建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建模开始,先把零极点,补偿,稳定性搞清楚

建模前是不是要详细学习一下每个模块,比如说误差放大器、比较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