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小白求助

楼主(2024-03-20):
当ggnmos的drain端连接的pad打负电压时,esd电流怎么泄放的

网友A:
寄生二极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寄生二极管

可以详细说说吗?版图在布局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点吗?

网友:
电压是相对的

楼主:
pad为负 这时vss相当于正了 ggnmos的gate连接的时vss 那此时gate处于开还是关的状态,esd电流除了走寄生,会不会走沟道从source泄放掉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pad为负 这时vss相当于正了 ggnmos的gate连接的时vss 那此时gate处于开还是关的状态,esd电流除了走寄生 ...

gate应该是为了不浮空才接vss的,还有一个寄生的NPN,会走s端,而且ESD电路还有一个GRPMOS,不会让不同的ESD电位都走这一个通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gate应该是为了不浮空才接vss的,还有一个寄生的NPN,会走s端,而且ESD电路还有一个GRPMOS,不会让不同的 ...

这个是对应的版图和电路 现在是打负向电压 中间的pring坏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