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一个关于电阻的lvs问题

楼主(2024-03-20):
首先原理图中给的的电阻segment是4(图1)
画版图时根据布局需要改变电阻形状,便调整了电阻的segment,画了两个版本,第一个版本中保持阻值不变,将segment改为11(图2),过验证没有问题。
第二个版本中仍保持阻值不变,segment改为22(图3),LVS便报错了,原因见图4。
不知道出现这样问题的原因是和不改电路情况下的解决方法,求助各位前辈,工艺是SMIC018BCDM。

网友A:
你的圖片有檢視過?很難讀@@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圖片有檢視過?很難讀@@

抱歉没找到编辑图片的地方,而且也是手机拍的,在本地图片看的时候摩尔纹也没那么严重( ´•︵•` )

网友:
你的第一个应该也有问题,不过可能对于属性偏差比较小的情况你们大佬在rule里面屏蔽了,我只是猜测,具体可以问问你们公司大佬

楼主:
重新试着传了一下图片
另外,rule文件好像是没改过的

网友:
看起來是認法問題,因為你下pdk segment是看起來是偶數根,但轉netlist檔出來則是cdl方式變成只有單根
依往經驗來說並聯比較不會有問題,如果是串聯的話,建議電路上呈現偶數根電阻比較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