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抽取版图或者电路中所有device 类型。

楼主(2024-03-20):
现在遇到个问题,需要抽取项目中所用到的device 类型,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,不胜感激。

lvs rep里面好像抽的区分不了不同电压域的管子。。。

网友A:
从top电路生成个config

网友B:
lvs report 有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top电路生成个config

大佬你现在啥岗位啊,看着啥都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top电路生成个config

大神 这个具体怎么操作 能给我指导一下吗  万分感谢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 这个具体怎么操作 能给我指导一下吗  万分感谢,

1:在电路图中打开Launch~Plugins~Mixed Signal Options~Configuration.
2:电路窗口最上面-最右面有个Configuration---  setup configuration---弹出窗口点ok。
3:library manager打开刚才生成的auto_config view。
4:只看library栏下的pdk 对应的那些cell 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:在电路图中打开Launch~Plugins~Mixed Signal Options~Configuration.
2:电路窗口最上面-最右面有个Conf ...

感谢感谢大神 我去试试

网友C(2024-08-12):
引用 网友A:
1:在电路图中打开Launch~Plugins~Mixed Signal Options~Configuration.
2:电路窗口最上面-最右面有个Conf ...

大神,Mixed Signal Options >AMS,没有看到config是咋回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vs report 有的啊

里面有数字PR的inst,比如inv1之类的,有啥办法去掉这些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大神,Mixed Signal Options >AMS,没有看到config是咋回事啊

你们安装的问题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们安装的问题吧,

喔喔,好的

网友(2024-11-15):
我也是想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