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,希望各位大神能帮忙看一下

楼主(2024-03-20):
首先,用的是GF工艺
问题是这样的:
1、模拟中有mim和mos做成stack cap后(假设其中moscap的L=5um),两端接power和ground,单独run lvs没有任何问题

2、在整个die的数字部分中有一些mos做成的fillcap(nmos的G与pmos的S&D接VDD,poms的G与nmos的S&D接GND)

问题就出在当跑整个die的lvs时,凡是上面两部分中 L值相同的mos都会报错!提示sch中少对应的器件
在把两种cap放在一个cell中做测试的时候也是有同样的问题,但是当我把其中一部分的mos L改小一点,使两部分mos的L值不一致,lvs就能过
实在是头大,找cmdfile也没有找到对应的开关!moscap都是同类型的P&N

网友A:
办法, 数字部分如为一个模块,可以将其BOX,   1中的cap亦可以组合做成一个模块,将其BOX,子模块单独进行LVS,整体带BOX进行LVS,都通过后,即可排除由于其他问题带来的器件识别问题。再行探讨LVS的设置,哪条设置勾选可以过滤那些接地接电源的cap,再取消BOX尝试全die的LV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办法, 数字部分如为一个模块,可以将其BOX,   1中的cap亦可以组合做成一个模块,将其BOX,子模块单独进行 ...

感谢回复!现在的问题是,我用hcell将数字模块做成BOX后整体的lvs没有问题,可以排除其他错误导致的器件错,利用lvs optionsz中的unused device过滤掉这些器件后还是会报错,总感觉是cmdfile中有什么开关没有打开

网友B:
估计是lvs reduce的设置问题,reduce的条件是L相等

网友C:
是不是电路reduce了,layout没有reduce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估计是lvs reduce的设置问题,reduce的条件是L相等

那请问这个是在哪里设置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电路reduce了,layout没有reduce?

那请问这种该怎么设置能让layout和sch一致呢?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