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大哥们给看看什么情况,跑lvs跑不出来,在网上搜解决方法 也没能没解决

楼主(2024-03-20):
  Nothing in layout.
Corresponding cells could not be identified.
Nothing in layout.

网友A:
1:版图中打了pin label了么? 2:layer map 对吗? 3:rule 对吗?4:是否多画或者少画 layer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:版图中打了pin label了么? 2:layer map 对吗? 3:rule 对吗?4:是否多画或者少画 layer? ...

我那个layer map 是自己写的,是不是这出了问题

网友B:
原理图中没有PDK库中的元器件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原理图中没有PDK库中的元器件吧?

有的,原理图中用的是PDK库中的元器件

网友C:
运行LVS提示:nothing in layout 显然,你的版图在Calibre导出成网表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,那么可以尝试手动导出GDS看看layout是否可以被导出,1.尝试将版图导出为GDS,2.用Calibre DRV查看GDS图形,3。导入确认是否导出过程有无问题。

网友D:
你可以将pdk里面的任一layout pcell调进去放在空白地方,试试能不能跑起来,如果能,就说明你的layout画的有问题,LVS过程中没有从你的layout view里面获取到任何的device信息,所以报Noting in Layout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运行LVS提示:nothing in layout 显然,你的版图在Calibre导出成网表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,那么可以尝试手动 ...

导出的网表没有问题,也不存在缺层次的情况,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可以将pdk里面的任一layout pcell调进去放在空白地方,试试能不能跑起来,如果能,就说明你的layout画的 ...

好的,我去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导出的网表没有问题,也不存在缺层次的情况,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呢
...

也有可能你就是少了一些端口啊, 例如 6端的NMOS,忘记围DNW环了。你得给出你的layout 的信息跟电路的信息,才能帮你Debug

网友:
好像是没有tfile,重新attach pdk库试试

网友:
我上次遇到这个问题,原因是不小心把layout里面的MOS源漏短接了,LVS无法识别就直接报nothing in layout,你也可以看看是否有类似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