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DFT设计的仿真问题

楼主(2024-03-20):
请问做完ATPG以后,可以把pattern放在vcs里仿真吗,目前这部分资料比较少,有什么推荐的资料或者教程吗

网友:
VCS好像不支持pattern直接仿真,可以转成Verilog再仿真

网友A:
必须可以仿真啊

网友A:
atpg产生verilog格式的tb就可以跑仿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必须可以仿真啊

好的,谢谢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tpg产生verilog格式的tb就可以跑仿真了

你好,我想问下您说的tb是atpg工具可以直接产生的吗,我用tetramax做atpg,貌似最后只能写出来pattern,手册里也没有仿真相关的内容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想问下您说的tb是atpg工具可以直接产生的吗,我用tetramax做atpg,貌似最后只能写出来pattern, ...

write_testbench -input pattern_path(stil)/pattern_name -output path/tb.v (-replace(可选,用于生成时替换旧的同名tb)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write_testbench -input pattern_path(stil)/pattern_name -output path/tb.v (-replace(可选,用于生成 ...

如果需要添加反标文件还可以加个选项:-parameter {-sdf xx/xx.sdf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需要添加反标文件还可以加个选项:-parameter {-sdf xx/xx.sdf}

好的,谢谢您了

网友C:
pattern有多种文件形式,仿真的话,就生成相关的verilog形式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attern有多种文件形式,仿真的话,就生成相关的verilog形式的

好的,谢谢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如果需要添加反标文件还可以加个选项:-parameter {-sdf xx/xx.sdf}

请问出tb加反标sdf,和在VCS仿真时加sdf文件反标有什么不同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出tb加反标sdf,和在VCS仿真时加sdf文件反标有什么不同吗

应该是没什么区别的,跟直接在vcs的命令里面的-sdf选项是一样的,就是不用指定dut,没有选择min还是max,起作用的应该是sdf以及选择min还是ma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