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ncounter做postmask功能ECO,改金属

楼主(2024-03-20):
因为没做过eco的postmask,通过只改金属,从而达到改设计的目的,想求助下大家,

现在pr已经做好了,已经流片了,想要只改几层metal,改出来。前端已经给我网表了,我pr应该怎么去改呢。
我用的encounter,应该和innvous命令差不吧。

楼主:
你好可以帮我看看么,TMR259_DIG_flat_change.v这个是新网表,绕线可以用Layers 1:4,因为之前没有插spare cell,应该也用不上[-spareCells <spareCellName>]
ecoDesign -postMask -modifyOnlyLayers 1:4 TMR259_DIG_flat_change.v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可以帮我看看么,TMR259_DIG_flat_change.v这个是新网表,绕线可以用Layers 1:4,因为之前没有插sp ...

选项用的不对,需要指定A0版存的design和design name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项用的不对,需要指定A0版存的design和design name.

你好,根据我自己理解我加上了一些命令:
ecoDesign -postMask -modifyOnlyLayers 1:4 -ecoSDC ../../design/TMR259_DIG_flat.sdc TMR259_DIG_finalv1.enc.dat TMR259_DIG TMR259_DIG_flat_change.v
modifyOnlyLayers 1:4   这是定义可以绕线的金属层
ecoSDC ../../design/TMR259_DIG_flat.sdc  这是把以前的约束读进去
TMR259_DIG_finalv1.enc.dat 这是读入最后存的设计数据
TMR259_DIG TMR259_DIG_flat_change.v 这是读入新的网表
工具可以run起来,但是有一些我看不太懂的error,因为第一次做也不太清楚问题出在哪儿。可以帮我看看吗 谢谢

网友B:
ecodesign最好先禁止ecoplace, ecoroute,先把design读进来,check下eco actions是否正确。再指定spare cells,进行ecoplace, ecoroute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ecodesign最好先禁止ecoplace, ecoroute,先把design读进来,check下eco actions是否正确。再指定spare cel ...

你好,GUI界面是这样设置的吗,我这样跑不起来。。

网友A:
你需要搞清楚你的A0 design里用的是gate array cell还是spare cell!
关于tie cell的错误,可能是前端省事儿直接把SE接了1或0, 需要后端给前端提供一个就近的tie hi net接上去,或者要求前端使用一个GA tie cell来驱动这个pin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需要搞清楚你的A0 design里用的是gate array cell还是spare cell!
关于tie cell的错误,可能是前端省事 ...

design里面既没有gate array cell也没有spare cell!因为根本就没有考虑做post_mask eco,根本没有预留spare cell之类的。
另外关于tie cell,也不是前端影响,网表里面只改2条线的的连接关系,cell不会动,只是通过改metal,让工具来绕线就行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design里面既没有gate array cell也没有spare cell!因为根本就没有考虑做post_mask eco,根本没有预留sp ...

看到log里找到了8930个spare gate, 然后有不少寄存器没找到对应的可用的spare gate。
确定你们的post mask ECO只改了连线,没有改instance名字?
实在不行,向前端问清楚连线怎么改的,自己在旧的database里用attachTerm/detachTerm命令连好了,再“ecoRoute -modifyOnlyLayers 1:4”也可以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到log里找到了8930个spare gate, 然后有不少寄存器没找到对应的可用的spare gate。
确定你们的post mas ...

嗯嗯 通过断线的方式人工手动改是已经可以改的了。

确定就只改线名(我也试过,PR做完后,马上自己手动改前端给的网表,就只改连线,让工具进行ecoDesign,但就是会出现我截图那种,spare gate,试了两次了,还是不太明白问题出在哪儿。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到log里找到了8930个spare gate, 然后有不少寄存器没找到对应的可用的spare gate。
确定你们的post mas ...

对了 手动改线连线连完后,有hold问题。看样子是改不了了......

网友A:
感觉你们的网表里有名字含SPARE 的instance, 导致了这些问题。
ecoDesign命令对spare cell的suffix 默认是SPARE,你要么改成别的不用的suffix试试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你们的网表里有名字含SPARE 的instance, 导致了这些问题。
ecoDesign命令对spare cell的suffix 默认是S ...

最后做完pr的设计,我查了,没有后缀是带有SPARE的cell,到是插入了不少filler,但也都是,FILLER前缀的,不过这应该没影响
我也查了,更改的新网表里面也都没有SPARE的cell

我看了这些带SPARE的cell,是工具在运行命令:ecoDesign -postMask -modifyOnlyLayers 1:4 -ecoSDC ../../design/TMR259_DIG_flat.sdc TMR259_DIG_finalv1.enc.dat TMR259_DIG TMR259_DIG_flat_change.v,过程中自己生成了很多后缀带SPARE的cell。而且叠在了以前的cell上,出现了很多cell重叠。不太清楚为啥工具会有:
Specifying instance [U30935_SPARE] as spare gate.这种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