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essent graybox输入悬空

楼主(2024-03-20):
Tessent graybox后会生成图中SI和D端都是悬空的设计,dc ext覆盖率很低(40%),请教各位大佬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
并且ac scan覆盖率极其高,dc覆盖率在98.5,ac达到95.8,这么高正常吗?

网友A:
这个scan flop是extest使用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scan flop是extest使用的吗?

是的

网友(2025-07-07):
这是不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