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dft vcs 仿真报错 “Error during multiclock_captureStmt pattern“”

楼主(2024-03-20):
dft  vcs 仿真报错  Error during multiclock_captureStmt pattern,  不带sdf跑的时候是过的,带上sdf就报这个错,大佬们遇到过吗

网友(2024-06-11):
ATPG的时候遇到了,生成的test pattern SA.v,没有加VDD和GND。
like this:

supply1 vdd;
supply0 gnd;

**********省略例化port
     .PAD_VDD18           (vdd),
     .PAD_VDDA18          (vdd),
     .PAD_VDDRX           (vdd),
     .PAD_VDDTX           (vdd),
     .PAD_VDDTXA          (vdd),
     .PAD_VDD09           (vdd),

     .PAD_GNDA            (gnd),
     .PAD_GNDP            (gnd),
     .PAD_GNDRXA          (gnd),
     .PAD_GND             (gnd)

因为有模拟pi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