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级联比较器消除offset的电容大小

楼主(2024-03-20):
小弟正在设计一个比较器,正在设计消除offset的电路,请问消除offset的电容值应该如何选择呢(比如图中的Cv1 Cv2)?请问设计思路是什么?谢谢!

网友A:
课本上有公式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课本上有公式的

请问有推荐的资料吗?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有推荐的资料吗?谢谢!

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