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关于SAR ADC电容阵列寄生电容的影响

楼主(2024-03-20):
在做一个12位的SAR ADC,电容型的,单端输入,下极板采样,电容阵列使用84分段
后仿时发现,高位电容上极板的寄生电容cp1比较大,有一百多fF,理论上来说,cp1应该对有效位数没有影响,但是我在进行后仿时发现有效位数下降明显,只剩10位左右,修改网表去掉cp1后,有效位数就能恢复到12左右,这令我非常困惑
此外我在前仿电路中,在高位上极板增加一个150f的到地的理想电容,有效位数没有变化。之后我把后仿网表中高位上极板的C改为到地线的CC,有效位数也会变成12左右。
我的疑问是:
1. 为什么cp1会影响ADC的有效位数
2. 按我的理解,节点的C就是节点相对衬底的寄生电容,那么节点的C和对地的CC有什么区别?为什么仿真结果差别这么大?

网友:
看起来是提参的时候没有设置衬底电位。提的c是对一个叫做0点浮空节点。所有节点的c都是做个

网友A:
看起来是提参的时候没有设置衬底电位。提的c是对一个叫做0的浮空节点。所有节点的c都是对这个浮空节点,并不是对gnd

网友:
是否解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起来是提参的时候没有设置衬底电位。提的c是对一个叫做0的浮空节点。所有节点的c都是对这个浮空节点,并 ...

请问提参时如何设计衬底电位,我只找到了设置电源地net的选项?此外在仿真时是否需要设置衬底电位之类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起来是提参的时候没有设置衬底电位。提的c是对一个叫做0的浮空节点。所有节点的c都是对这个浮空节点,并 ...

看了下波形,_net0确实是个浮空点,请问这是否正确?是_net0应该是gnd,但是因为设置错误导致_net0浮空,还是说_net0本身就应该是浮空的,是我之前的理解错误?

网友:
应该是低位段额外的寄生电容影响更大吧

网友(2024-08-22):
mark 是否解决

网友:
请问您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,寄生电容影响了enob。。。。不知道您现在知不知道为啥

网友(2025-06-12):
大佬大佬,我能不能问一下,您这个寄生每一部分的寄生参数的大小是怎么看的呀?有没有什么操作教程之类的可以分享一下嘛。真诚求教

网友(2025-08-18):
楼主有校准吗?实测结果咋样啊?DNL,INL以及ENOB多大啊?期待回复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