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小白求助virtuoso ADE L里 vpulse不工作

楼主(2024-03-20):
画了一个简单的反相器schematic,VDD连上直流1V,VIN接了一个vpulse,参数设置如下:

结果仿真跑出来的VIN始终为0, VOUT始终为1。反相器有正常工作但是vpulse不正常,换了一个简单的电阻电路vpulse还是始终为0,这个该怎么设置?

网友A:
Pulse width没设置,详情看help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ulse width没设置,详情看help文件

这个之前设置过150ns,还是没有输出

楼主:
自顶一下,现在还是0输出
-------------
输出接了个电阻接地后突然就有波形了,再断开地线波形也正常,有点莫名其妙h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