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GR上电过冲,如何解决?

楼主(2024-03-20):
BGR上电之后,先过冲到vdd,然后在降低到vbgr,稳定不震荡,PM为67°,
出现这个现象用在意吗?是主极点位置太小了吗?除了采用por电路解决,就只能更换结构了吗?

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?

楼主:
解决了 ,来填坑了。
确实是启动电路的问题。
A方案:BGR输出低时,检测到A点为低电平,然后往A注入电流,提升A点电压,使得第二级运放正常工作,然后整个电路正常工作。但是此方案会有过冲。

B方案:电路检测输出,然后直接拉低B点电位,使得整个电路正常工作 。虽然不过冲了,但是有的工艺角通过不了,主要是A点偏低。

无语;额

电路基本结构

电路基本结构

A方案过冲;B方案工艺角问题

A方案过冲;B方案工艺角问题

网友A:
和用什么启动电路有一定关系

网友B:
我的Bandgap都不需要启动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Bandgap都不需要启动电路。

这么狠   学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和用什么启动电路有一定关系

哦哦 感谢指点

网友:
启动电路问题咯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么狠   学到了

电流式的BGR我都用这种,不需要启动电路。仿一下上电就知道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么狠   学到了

我都用这种电流式的,方便做multi sectional curvature compensation.
仿一下上电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都用这种电流式的,方便做multi sectional curvature compensation.
仿一下上电就知道了。

大侠,这是那篇paper上的结构啊?求分享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流式的BGR我都用这种,不需要启动电路。仿一下上电就知道了

感谢 学到了!  即使M5不存在 ,也是个一阶补偿的BGR 。

但是大佬,这两个amp有啥要求不?直接两个OTA能搞定不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都用这种电流式的,方便做multi sectional curvature compensation.
仿一下上电就知道了。

大哥求分享文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哥求分享文章

2017 A_Sub-1_ppm_C_Precision_Bandgap_Reference_With_Adjusted-Temperature-Curvatu.pdf (3.04 MB , 下载次数: 62 )

网友:
冲到VDD一般肯定不行,电路都没有怎么分析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和用什么启动电路有一定关系

好奇什么架构的BGR不用启动电路?

抱歉回复@错了人,本来是回复三楼的“
我的Bandgap都不需要启动电路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电流式的BGR我都用这种,不需要启动电路。仿一下上电就知道了

电流模BGR不是都存在简并态问题吗,没启动电路是不是会有点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流模BGR不是都存在简并态问题吗,没启动电路是不是会有点问题。

仿了上电没问题

网友(2025-09-18):
引用 网友B:
电流式的BGR我都用这种,不需要启动电路。仿一下上电就知道了

你这里两个OP的bias电流用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