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关于SAR ADC中动态比较器失调校正的问题

楼主(2024-03-20):
研究生小白,导师项目需要一个可靠的65nm 高速SAR ADC,根据建模,需要一个高速(工作在2-3G CLK)且失调很小的(2mV以内)比较器

搜索了一些比较器自校正方法,我发现有很多引入另外的输入对管,并利用电容存储失调信息进行补偿。———但这种方法岂不是很难长时间存储失调信息,需要时长刷新?而输出引入不平衡电容的方法又会使负载变化,使速度难以达到要求。

【所以想请教各路大神,有没有工程上较为可靠的动态比较器失调校正的方法?】

楼主:
顶顶帖子,求大神指教

网友A:
目前主流的消除失调的方法主要是autozero和斩波。但是考虑到你的目标是高速比较器,还是autozero更实用一点。
你说的没错,autozero需要设计时序来刷新电荷,而且引入的电容会影响速度。我只做过1G左右的,不过失调可以压到1mV以内,你试试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目前主流的消除失调的方法主要是autozero和斩波。但是考虑到你的目标是高速比较器,还是autozero更实用一点 ...

谢谢大神,请问有好的论文推荐吗?

网友B:
为什么要这么小的失调呢?是动态失调还是静态失调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要这么小的失调呢?是动态失调还是静态失调呢?

因为我用了一个双比较器的结构,sar adc中两个比较器交替工作,所以两个比较器的失调电压需要都做到很小

网友:
粗略想一下: 最后的精度是由最后一次比较的比较器失调决定的。只要最后一次比较的比较器是确定的,就没有问题?如果错了请忽略我。。。
如果直接N次比较后,由于失调的不匹配造成的误差太大,可以加上冗余比较周期。
如果采样速度不允许加冗余比较周期,可以数字较正。
如果数字矫正复杂度太大,可能就需要模拟校正失调的不匹配了。这样就要承担比较器速度下降的代价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