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各位高速SAR ADC流片,bit数据该如何流出?

楼主(2024-03-20):
研究生小白,现导师高速ADC项目,65nm,8bit,800MHz,两通道TI-SAR ADC
1.流片时,数据是串行还是并行从芯片中流出?如果是串行,如何在高速下将数据并转串行而流出?
2.仿真的时候如何模拟实际流片出来的负载阻抗大小?(5p?10p?)
3.我尝试了5-10p的负载,高速数据如果想流出来,我用了一个4级反相器链,最终每个bit得输出都是一个巨大的buffer(256*400n/60n),8个数据输出的话,这个数量级尺寸会不会过于巨大、芯片面积难以承受?
4.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能够使高速数据流出?、
5.我们后续可能需要一个fpga去接收数据、用算法进行数据处理,有能够处理这么快数据速度的FPGA吗?

谢谢各位帮助。

网友A:
并行就是LVDS接口,串行就是serdes接口

网友:
看成本。成本最低的是并行,降采样,最普通的GPIO速度大约100MHz,直接接逻辑分析仪采出来数据用matlab或者verilog处理。要800M至少得做50ohm或75ohm阻抗匹配。

网友B:
800M,建议降采样哦,不然用LVDS差分输出,普通的CMOS单端输出是不得行的,单端输出顶多200M。serdes输出也是可以的,不过serdes比800M 8BIT的TI SAR复杂多了,哈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800M,建议降采样哦,不然用LVDS差分输出,普通的CMOS单端输出是不得行的,单端输出顶多200M。serdes输出也 ...

谢谢大神,请问降采样是用什么实现呢?后续的数字处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并行就是LVDS接口,串行就是serdes接口

谢谢大神,请问LVDS接口是要调用IP才能实现吗?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做呢

网友C:
单通道sar要做到400M?应该做不到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单通道sar要做到400M?应该做不到吧。

300M就够了,前仿跑400M倒是还尚有裕量,我是65nm的,看了一些论文,感觉可能也有一定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