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帮忙分析,这个比较器的功能

楼主(2024-03-20):
四输入比较器

四输入比较器

网友:
应该是比较INP-INN 与VREFP-VREFN的大小

网友:
这篇论文里面有介绍,可以下载参考一下。

2

网友:
这篇论文有详细介绍这个比较器的功能。

2

网友:
楼主的电路与楼上论文中的电路还是有一些不同,所以我补充一点个人的愚见,欢迎指正。楼主的电路可以一定程度避免CLK带来的踢回噪声的影响,因为CLK连接电路MOS管没有直接与输入对管相连。但是同时输入对管漏极电位没有被周期性重置,可能会引入一定的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