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essent做scan insertion发生这样的问题,请问该怎么解决呢?

楼主(2024-03-20):
这是我写的插链脚本以及报出的错误。

插链脚本

插链脚本

报错信息

报错信息

生成的插链电路没有scan信息

生成的插链电路没有scan信息

但是DFF转换成了SDFF,这里面SDFF因为我的DFT库没有,所以是我自己手写的功能 ...

但是DFF转换成了SDFF,这里面SDFF因为我的DFT库没有,所以是我自己手写的功能 ...

网友A:
你没有指定scanen是哪个pin,这个是设计的时候预留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没有指定scanen是哪个pin,这个是设计的时候预留好的

你好,我刚刚学习这部分知识,请问怎么去指定在哪个pin上面scanen呢?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刚刚学习这部分知识,请问怎么去指定在哪个pin上面scanen呢?谢谢 ...

你用的是tessent 做scan 吗?使用命令set_scan_enable指定哪个pin作为scan enable 信号,前提肯定是你design 中有这个信号

例外,你的design 中有其他dft 控制逻辑吗? 如果你都是使用的tessent flow的话而且design 中刚开始没有dft 控制逻辑,你在做scan 之前没使用tessent 做相关的工作,按说哪个时候也会指定dft 用到的信号,就像scan_enabl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是tessent 做scan 吗?使用命令set_scan_enable指定哪个pin作为scan enable 信号,前提肯定是你des ...

我是用tessent做的scan,design中的scan enble信号是DFF的data_in吗?我现在设计中的DFF我看全部都是一条标准单元连接的路径中的第一个,也就是全部都连接原始输入端。彼此之间没有连接关系。

那么我将这些data_in全部设置成set_scan_enable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是用tessent做的scan,design中的scan enble信号是DFF的data_in吗?我现在设计中的DFF我看全部都是一条标 ...

scan enable, shift/capture 的选择信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