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reroute standard cell 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24-03-20):
        在进行preroute standard cell 的时候出现了本该垂直的metal2横着打在了每一条metal1的上方,
并且和metal1一起与power strips进行连接,导致后续无法布线,
        请问各位问题出现在哪里
我执行的指令如下
preroute_standard_cells -nets {VDD VSS} -connect horizontal -port_filter_mode off -cell_master_filter_mode off -cell_instance_filter_mode off -voltage_area_filter_mode off -route_type {P/G Std. Cell Pin Conn}

网友(2024-07-01):
建议先检查LEF header metal 2 direction,是否有两层低层金属同为水平方向。

网友(2025-11-06):
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,我的是本来应该垂直的M1水平打在M2的位置

网友:
我不太理解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相对于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