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折叠共源共栅级放大器的极点推导的问题咨询

楼主(2024-03-20):
ALLEN书上写到图中折叠共源共栅级放大器右侧B点向源极向下看所看到的阻抗为rds,那为什么之后的B点处的极点不是1/(rds*(Cgs+2Cbd)),这点所看到的阻抗不是rds么,求大佬解答

fold cascode电路结构

fold cascode电路结构

B点极点公式

B点极点公式

B点所看阻抗推导

B点所看阻抗推导

网友A:
M7是从源端看进去的阻抗,大约等于1/gm7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7是从源端看进去的阻抗,大约等于1/gm7。

不是啊,M7源端看进去阻抗是rds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来个大佬看看啊

网友B:
这个问题我记得论坛上有讨论过,原帖地址 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423261-1-1.html 建议查看63楼回复。

简单来说就是,推导出M7源端向下看的阻抗是ro从公式上是没问题的,但这个结论只适用于低频小信号阻抗。一般情况这个节点处的极点想要影响整个电路的时候,向下看的阻抗已经不再是rds了。因为这个电路的主极点通常在输出端,在经过主极点频率后负载电容的容抗会逐渐减小,进而导致M7漏端往下(Vout端往下)的阻抗不再是gmroro,而是(gmroro)//(1/sCL)。这样算的话折叠点处极点开始起作用的时候,M7源端往下就不是ro了,近似会等于1/gm。

如果你想让M7向下看的阻抗真的是以rds的形式影响运放的极点,那只有折叠点成为主极点的时候才可以。但你要让一个低频小信号阻抗为ro量级的折叠点能够和低频小信号阻抗约为gmroro量级的输出点抢主极点的位置,一般来说不太现实吧~ 更何况折叠点处的对地电容一般还比负载电容小得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问题我记得论坛上有讨论过,原帖地址 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423261-1-1.html 建议查看63楼回复 ...

非常感谢,明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