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测量vbe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24-03-20):
我想测量在某一电流下的VBE,但是发现vdc的变化对于vbe是有影响的,理论上be不是类似一个二极管有钳位功能吗,为什么会受vdc变化影响

楼主:
当vdc为3v时候,vbe是-2.1v,当vdc为5v,vbe是-4v左右

网友:
二极管电流公式,I与V的e指数关系

网友A:
地线默认名字是gnd!,你改成GND!但又没有添加一个GND!对应的dc电压源,所以地线电压不对。把地线名字改回gnd!即可。

网友:
另一种可能是不是软件没安装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地线默认名字是gnd!,你改成GND!但又没有添加一个GND!对应的dc电压源,所以地线电压不对。把地线名字改回gn ...

解决了谢谢就是这个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地线默认名字是gnd!,你改成GND!但又没有添加一个GND!对应的dc电压源,所以地线电压不对。把地线名字改回gn ...

顺便问下为什么我电压源-端不是接了GND!吗,为什么不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