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三支路电流源求助

楼主(2024-03-20):
最近看到何乐年书上有对三支路电流源的介绍,但是只介绍了电阻 RS NMOS管源极产生电压差V这种电路的三支路电流源。

我想知道下面这种利用电阻RSPMOS管源极产生电压差V的电路的三支路电流源是什么样的?右边是我画的该电路的三支路电流源,但是不知道对不对?有没有大佬能帮忙看看是不是这样

网友A:
拉扎维书上不是有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拉扎维书上不是有么

具体在哪一章啊大佬

楼主:
左边那个是我自己画的该电路的三支路电流源结构,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是不是对的

网友B:
不对,应该用下面的M3和M4做镜像

网友A:
带隙基准那一章,消除体效应的替代电路,图12.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带隙基准那一章,消除体效应的替代电路,图12.3

那个不是三支路的呀,我是想问这个图的三支路电流源怎么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对,应该用下面的M3和M4做镜像

为什么呀?我那个图负反馈回路不正确嘛

网友(2024-11-15):
引用 楼主:
左边那个是我自己画的该电路的三支路电流源结构,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是不是对的

...

M7的源极应该接VDD啊,这样和电阻在下面的结构不就刚好对称

网友(2024-12-18):
首先想问问楼主关于环路稳定性的问题,二极管接法的管子是不是不应该靠着电阻的那边,详情见拉扎维书P311与电源无关的偏置,感觉有错不能稳定 - Analog/RF IC 设计讨论 - EETOP 创芯网论坛 (原名:电子顶级开发网) -
然后是我也不知道三支路应该怎么画,特别是如果改成链接里的接法之后,更不知道怎么画了,帮顶帮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