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Matlab 2017含licnese,含补丁,验证可用

楼主(2024-03-21):
Matlab 2017含licnese,含补丁,验证可用.txt (85 Bytes , 下载次数: 5, 售价: 50 信元资产 )

网友A:
请问一下,这是哪一个步骤错了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一下,这是哪一个步骤错了?

两个可能:1,你没有替换破解要求替换的文件;   2,你没有指定license文件或者指定的不对;;;;;;重新把这两个步骤做一遍吧

网友:
请问这个是在Win系统下装还是Linux系统下装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两个可能:1,你没有替换破解要求替换的文件;   2,你没有指定license文件或者指定的不对;;;;;;重 ...

谢谢回复,是有个文件没有替换,已经解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一下,这是哪一个步骤错了?

这个要自己研究一下啊,好久没安装了。我之前安装,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