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标记设置里没有region怎么回事?

楼主(2024-03-21):
仿真DC Operating Point,直流工作点,在CDF edit里面是有region的,但是annotation Setup里面也没有region,怎么回事呀。。。

死活调不出region

死活调不出region

网友A:
你查看的不是最基础的model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查看的不是最基础的model吧

请问最基础的model是什么意思,这个器件就调用的厂家工艺库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最基础的model是什么意思,这个器件就调用的厂家工艺库

你双击MOS看能不能进入,多端器件一般由基础mos的model和几个二极管组成一个cel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双击MOS看能不能进入,多端器件一般由基础mos的model和几个二极管组成一个cell
...

进入不了,这个是DMOS,厂家模型就是这个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进入不了,这个是DMOS,厂家模型就是这个

按E进入呢?就只有最下面的mos可以看到所有参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E进入呢?就只有最下面的mos可以看到所有参数

e进不去

网友B(2025-04-25):
你好,请问你解决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请问你解决了吗

没有,应该是pdk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