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讨论:这个电路的主极点在哪里

楼主(2024-03-21):
这是一个简化之后的LDO电路,想要知道他的主极点在哪

楼主:
我一开始感觉是在A点,但是分析之后排除了A点。分析:

楼主:
因为A点是比较明显会产生密勒效应,产生一个大电容,所以认为这个主极点会是在A点。然后我假设主极点是在A,那么GBW=gm1/(2*3.14*Cc), 但是电路实际仿真的结果比我计算小两倍。理论分析也表明这个不是主极点。目前没找到相关资料,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指点我一下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一开始感觉是在A点,但是分析之后排除了A点。分析:

在sansen书上看到的分析,说是如果AB完全一样,将会产生一个极点,而不是两个。如果不相同,则会产生俩极点,一零点。我分析的结果和书上是一致,感觉应该是对的。

网友:
你整个电脑只有两个高阻节点,第一级OTA输出节点和整个LDO的输出节点,如果你是负载电容是片外大电容,那你主极点不压的话大概率在输出节点,如果你是capless的LDO那你主极点在第一级OTA的输出,至于A点,一个1/gm的低阻节点很难成为主极点

网友A(2025-03-25):
引用 楼主:
因为A点是比较明显会产生密勒效应,产生一个大电容,所以认为这个主极点会是在A点。然后我假设主极点是在A ...

要看等效gm,不要直接拿输入管gm去计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看等效gm,不要直接拿输入管gm去计算

后来我发现是因为我算环路GBW的时候,没有把电阻分压算进去,晕倒了。

网友B:
引入miller cap后,主次极点不能单纯以在哪个节点来看了,主极点会同时出现miller等效电容和输出电容的时间常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引入miller cap后,主次极点不能单纯以在哪个节点来看了,主极点会同时出现miller等效电容和输出电容的时间 ...

就跟cascode补偿类似么?补偿电容是放在共栅级的位置,主极点的节点我也一直很迷,这个概念就一直没有捋清楚,传递函数之前也用matlab推导了,每次只能说能用这个架构,但是具体原理就是不是很清楚。请教一下有没有相关书、文章或者视频讲这个的,我总感觉我好像少了一块知识点

网友C:
关于主极点近似,知乎上有个博主讲得不错。
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662766980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关于主极点近似,知乎上有个博主讲得不错。
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662766980

多谢,我学习一下

网友:
这个电路有3种理解
一个是电容倍增技术
一个是输出端并上了一个米勒环路的阻抗
一个是类似cascode补偿

这时所谓的“主极点在哪”理论就不适用了,毕竟主次极点只是为了直观理解的近似结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