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大佬帮忙看一下bandgap里面的运放结构

楼主(2024-03-21):
上面是一个电流镜,左下是输入,右下是输出。想问一下这个结构是干什么的,为什么这样设计?

网友A:
差分输入,单端输出;两级放大器啊;第一级是跟随器,第二级是共源级放大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差分输入,单端输出;两级放大器啊;第一级是跟随器,第二级是共源级放大器 ...

差分对输入为什么要弄成两条支路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差分对输入为什么要弄成两条支路呢?

源跟随没有增益,所以可能是为了调节输入信号DC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