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能够快速启动这样的低通滤波器,转折频率大概为10hz,M2的电阻有GΩ级

楼主(2024-03-21):
(图片)

网友A:
基本不可能,可以先让MOS直接导通保证后续电路工作,然后在连接成低通滤波器的形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基本不可能,可以先让MOS直接导通保证后续电路工作,然后在连接成低通滤波器的形式 ...

那如何让mos管先导通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如何让mos管先导通呢?

加个开关控制栅极电压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