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AC电流舵布局疑问

楼主(2024-03-21):
电流舵中间的管子离环有80um,但是跑drc没有报管子周围30um内必须见到衬底的drc。很是疑惑到底中间插不插衬底好。

网友:
有空间的话增加衬底接触应该有好处吧,

网友:
正常不用处理,但在不影响对称的情况下,多衬底接触也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:
多少位的DAC,分段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