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没有DFT的网表里有短的scan chain, PR报错,怎么解决

楼主(2024-03-21):
如果deisgn不插scan chain, 但是由于综合的时候综合工具自己加入了带scan的寄存器, 并且连城了短的scan chain, 数字后端PR的时候会报错吗?如果不禁用scan register, 怎么解决呢?

网友:
1.综合的时候,compile后不加-scan 指令,dc不会使用带scan的寄存器。2.构成短scan chain,这样的构造是因为在dc中开启了某个变量,造成scan chain只有首尾是scan cell,中间的寄存器仍然是普通寄存器,由D-Q连接,这是dc节约面积.3.pr不会报错,将寄存器se tie为0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