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rannoise仿真

楼主(2024-03-21):
请问一下各位,在virtuoso里面跑trannoise仿真,设定好fmin,fmax后仿真得到的瞬态波形代表着什么呢,是无数个噪声波形在时域上的叠加吗?那么噪声源是以1/fmax为时间间隔加在电路中吗?每次加的噪声源的频率和幅度又是由什么决定呢?

网友A:
请问楼主知道怎么根据波形计算相应噪声大小嘛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知道怎么根据波形计算相应噪声大小嘛?

你可以去B站搜nksunmoon这个up看看他讲的关于noise的视频,视频里讲了怎样通过瞬态的波形计算噪声,以及怎样吻合瞬态波形的计算值和.noise小信号仿真结果的计算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