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求教,关于瞬态仿真

楼主(2024-03-21)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:

小弟在做瞬态仿真的时候,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,八个相同的电阻串联,分压1V,在DC仿真的时候结果很正常,每个电阻分压大概是125mV。可是在瞬态仿真中,突然变成了7个电阻各分压4V,第八个电阻分压是-31V,同时电流大了非常多。
小弟想知道这个bug出现的原因可能是什么,谢谢大家!

网友A:
电阻分压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,你是不是model有问题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阻分压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,你是不是model有问题啊

小弟是在做一个VtoI的电路,然后在通过蒙特卡洛瞬态仿真看输出电路的精度,总共两百个点,其中只有一个点出现了这个现象,其他的都是正常的。

所以小弟是在怀疑是否仿真器在计算收敛的时候出现了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