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关于瞬态仿真

楼主(2024-03-21)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:

小弟在做瞬态仿真的时候,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,八个相同的电阻串联,分压1V,在DC仿真的时候结果很正常,每个电阻分压大概是125mV。可是在瞬态仿真中,突然变成了7个电阻各分压4V,第八个电阻分压是-31V,同时电流大了非常多。
小弟想知道这个bug出现的原因可能是什么,谢谢大家!

网友A:
先检查电源地有没有接错

网友:
贴一下仿真电路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检查电源地有没有接错

可以确认电源地是没有接错的,小弟本身是在做一个VtoI的电路,然后做蒙特卡洛仿真,输出电流的精度是通过瞬态仿真看的。小弟说到的这个现象是出现在了蒙卡里的其中一个点,其他的结果都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贴仿真图,bench没搭错一般就不会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确认电源地是没有接错的,小弟本身是在做一个VtoI的电路,然后做蒙特卡洛仿真,输出电流的精度是通过 ...

那有可能是收敛性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