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et_load到底设多少值

楼主(2024-03-21):
数字block level综合,数字外面驱动的都是analog信号, set_load  到底设置什么值合适呢?
0.18um 的工艺我set_load 0.35   [all_outpus] 应该是合适的;
但是对于90nm的工艺, set_load 0.35   [all_outpus] 综合出来工具在所有output插了驱动最大的BUF, 这种BUF面积也是普通BUF的很多倍, 感觉就是不太合理

网友A:
查一下后面连接的cell的cap,比如IO的cap

楼主:
这个是不是要问analog,请他们提供一个load lis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查一下后面连接的cell的cap,比如IO的cap

好的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