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1 Violation Scan Chain Block

楼主(2024-03-21):
请教一下中间的latch出现S1 violation:scan chain blockage,是因为哪里的信号状态没有设置正确吗?往后trace扫描链上都是SSS,往前trace都是XXX

网友A:
trace SI,看看什么原因导致的X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race SI,看看什么原因导致的X

trace到扫描链的初始位置,是一个top层的port端口,端口显示XXX

网友B:
看着有些奇怪,latch前的SI 和D的 mux是自己写的还是DFF 自带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trace到扫描链的初始位置,是一个top层的port端口,端口显示XXX

那是不是输入使能没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是不是输入使能没开?

这个port就是一个普通的input port,时钟和置位复位都没有问题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着有些奇怪,latch前的SI 和D的 mux是自己写的还是DFF 自带的?

单元库自带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port就是一个普通的input port,时钟和置位复位都没有问题,

截图看看

网友A:
REN跟OEN是不是控制输入的?这两个看着电路图像是低有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EN跟OEN是不是控制输入的?这两个看着电路图像是低有效

你这张截图里面我看到了D是有SSS数据的,我只遇到过因为没进DFT模式导致输入使能没开然后S1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