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的tech_lef问题

楼主(2024-03-21):
想要问一下在tech_lef里面的pin的layer是怎么定义的,
我的2UL176_0是我的M2的线,这个2UL176_50是M2的pin的层次,因为我这个tech_lef是要自己写的,像这个TYPE这该怎么去定义,
求帮助

网友A:
pin好像不用写吧,不是金属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in好像不用写吧,不是金属啊

我知道比如M1,有不同的purpose,drawing,还有pin啦,会直接定义的,但是我这个项目特殊,每一层layer都是用的drawing,定义pin的是另一层lay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