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SMIC的.13工艺是有闪烁噪声较大的问题吗

楼主(2024-03-21):
如题,产生这个怀疑的原因是我仿真一个8G的VCO,使用论文里的MOS管参数,同样是。13工艺,1MHz的相位噪声我仿真出来只有75dBc/Hz,而论文里有96dBc/Hz

网友A:
你是LC的还是环行振荡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LC的还是环行振荡器

我的和论文里的都是环形振荡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LC的还是环行振荡器

大佬知道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佬知道吗

你看下噪声贡献,调整下尺寸;实在不行,加加电流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下噪声贡献,调整下尺寸;实在不行,加加电流看看

请问噪声贡献指的是ade-result-print-noise summary吗,这个我在学怎么看;增大电流除了增大管子宽度还有其他办法吗,论文里管子宽度似乎已经很大了,目前是30u/0.13,但差距还是很大

网友:
蹲个后续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下噪声贡献,调整下尺寸;实在不行,加加电流看看

似乎都没有用哎